TI三个系列的的DSP汇编语言和C语言是不能通用的了?

楼主(2018-09-06):
TI三个系列的的DSP汇编语言和C语言是不能通用的了?

网友A:
体系结构不一样,汇编指令肯定会有差别,但是C语言就差不多了

网友B:
c应该都可以用吧

网友C:
C语言都是通用的   但是汇编语言由于dsp内部的结构不同   所以寄存器设置需要修改   这就是C语言和汇编语言的差距   呵呵

网友D:
C语言程序代码是通用型程序代码,应该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E:
还是用C语言的好,这个同样的

网友F:
C语言是想通的,所以我还是觉得用c语言好

网友G:
DSP指令不通用,可以参考指令集手册,所以内联的指令(如_add2)就不完全相同,当然标准C99、C90等等都是一样的,但是需要连接不同平台的rtslib

网友H:
C语言应用程序的移植相对而言比较容易的多

网友E:
内部的结构,指令应该是不通用的,汇编肯定会有差别

楼主:
通过大家的热心教导,终于明白了,感谢21感谢朋友,结贴。

网友I:
用C效率更高

网友J:
C语言编属于高级语言,具有可移植性,能够结构化编程。

网友K:
可以不作改变移植到不同的微机平台上

网友L:
C语言编写程序结构清晰,移植性好,容易维护和修改。

网友M:
汇编语言和机器语言,是一一对应的。

网友N:
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语言。

网友O:
汇编语言是一种用文字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符号语言

网友P:
兼顾了多种高级语言

网友Q:
C语言程序设计是单片机开发与应用的必然趋势。

网友R:
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S:
哪三个系列的的DSP?

网友O:
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

网友J:
使用标准C语言的程序

网友N:
优点是可读性好,移植容易

网友K:
标准C语言的部分也很少需要修改,而且程序很容易读懂。

网友M:
利用编译软件,可把C语言编译成汇编语言。

网友L:
汇编语言针对不同的操作系统平台,不同的微控制器,指令都是完全不同的

网友S:
C语言可以通用 的代码。

网友R:
寄存器都不同的。

网友Q:
最好能够掌握基本的C语言编程。

网友P:
C语言是一种编译型程序设计语言,它兼顾了多种高级语言的特点,并具备汇编语言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