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电压信号怎么产生

楼主(2018-09-06):
做的题目中,要求实时采集电压信号做谱分析,但是不知道电压信号怎么产生

网友A:
想要得到0.7V的压降可以直接价格二极管就行了吗?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TMS320F28027的引脚输入电流上限是多少啊

网友B:
什么意思啊

楼主:
比如我要采集2.5V的电压信号,但是不知道电流有没有超过输入电流上限怎么办?

网友C:
信号可以自己用DA生成,也可以用信号源产生

网友D:
不过要注意信号源的输入电压,与采集电路接受电压的关系,不要超过输入范围

网友E:
采集电压时,引脚的输入电压只要不超过其限定电压,就不会超过输入电流上限。

网友B:
这个数据可以去查TMS320F28027的手册

网友F:
你需要什么信号呢?

网友G:
网上有很多的代码

网友H:
使用DAC输出

网友I:
引用 网友A:
想要得到0.7V的压降可以直接价格二极管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降压呢?

网友J:
电压不是很多的参考吗

网友K:
需要多大的采集信号呢?

网友L:
电压信号就是叠加产生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想要得到0.7V的压降可以直接价格二极管就行了吗?

二极管可以实现。

网友N:
直接通过数模转换产生

网友O:
看着还真是复杂。

网友L:
看着还是很复杂的。

网友F:
做信号叠加吗?

网友K:
多大的电压和什么频率的

网友G:
C语言吗?

网友J:
自己产生这些信号就行

网友H:
msp430控制DAC

网友I: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TMS320F28027的引脚输入电流上限是多少啊

电流没有限制

网友N:
电压信号需要几种信号呢?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想要得到0.7V的压降可以直接价格二极管就行了吗?

最好使用压降芯片

网友P:
这个芯片手册上应该有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