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晶振对GPS信号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8-09-06):
大佬们好:
             最近做一个项目,机器增加了GPS功能,因为机器的模具很早就定了,GPS工能也是选配后加上的,测试GPS信号,结果很差,单独测试GPS模块和天线是没有问题的,主要是机器自身的干扰太大了,干扰的主要源头是主板、核心板以及采用的模块都有一个25M的晶振,GPS的频点是1575M,刚好是25M的63倍频,使用仪器扫描的结果显示主要的干扰源也是晶振,因为对这方面是小白,所以有个疑问,晶振的倍频最多能倍多少倍,在我的理解里面晶振可以倍频干扰,但是倍频的同时辐射的能量肯定是在衰减的,不可能一直倍下去,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机器去扫EMC,扫出来的结果怎么算出来干扰源的频点如下图,有什么计算的方法,了解的少,问的问题太白,请各位大佬赐教,或者有什么资料能推荐一下的,十分感谢。

网友A:
有源晶振?

网友A:
晶振外壳接地没有?

网友B:
你们这个产品是在哪里做?如果在广州就好了,我们实验室测试完我们这边工程师可以提供整改意见的。
陈工:3005228018 ,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成长!

网友C(2019-07-24):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GPS天线没有甩在在户外?所谓信号差是收不到卫星还是卫星数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