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单片机做一个输出可调电路,来输出10-24V左右的电压...

楼主(2018-09-06):
想通过LPC单片机产生PWM波控制MOS管的开断来做一个输出可调电路,来输出10-24V左右的电压,各位老哥有什么好的方案吗?已知有明纬24V/15A开关电源...不知下图电路是否可行...

网友A:
图片标识不准

网友B:
线性负载输出也是pwm波,感性负载和容性负载是脉动直流;了解一下DCDC原理

网友C:
肯定会有很多问题,你先做做看,就会知道有哪些问题

网友D:
MOS管驱动做的不好,影响很大

网友E:
直接dac接dc-dc芯片的反馈端不就行了?

网友F:
你这要能工作,估计全世界做电源IC都要倒闭了!这颠覆了所有开关电源理论.

临时让做一个这样的可调输出,电源这方面没有深入了解,让各位大佬笑话了,不知老哥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有什么PWM来控制的降压IC推荐?

网友G:
看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试试看

网友H:
你这个线路,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首先是817不可能传输高频PWM方波。而且,你的驱动线路能力非常差,根本没法直接合适驱动IRF540MOS管。
还有就是,你需要的是输出可调,在你线路里面,只有电流斩波,也就是负载电流被你斩成一个一个不连续的脉动值,负载上面等效的电流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它不是正常的,平滑的。
想要平滑,你必须有电感电容和续流回路,来进行电流的续流和电压的平滑。
作为非共地的系统,接地的N MOS,倒是可以组成变形BUCK开关电源。不过输出采样就比较复杂了,因此这样的拓扑基本上不能用。
越说越复杂,建议你还是去好好的看一看网络上面关于BUCK降压电路方面的内容吧。从基础看起来。

老哥说的实在,学习了。

网友I:
pwm--->rc网络转成dac的效果---->接入LDO控制端。
这里的LDO就是一个运放+MOS管即可。
这类问题都是先造一个可调电子负载,然后随意转R,V,P等需求。

网友J:
    拿一个开关电源先抄抄板看看别人怎么设计的,然后再说自己设计的事,开关电源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设计出来的。
    首先你的技术指标就很模糊。电流多大?  电压只是给了一个范围,这么宽的输出范围?

网友K:
会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