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430.h和msp430.h的不同

楼主(2018-09-06):
io430.h和msp430.h的不同

网友A:
io430.h是IAR后期推出的一种头文件格式,适合于C语言编程,其中的寄存器声明是以C语言结构体形式给出的,是一种较新颖的形式,目前高端单片机所流行的格式。
而MSP430.h主要以宏定义的方式来访问寄存器,可适用于汇编语言和C语言。

楼主:
至今还没见过io430.h

网友B:
没有多么大的区别吧,用熟了就行了

楼主:
知道了,结贴

网友C:
在不同功能的源文件里用不同的头文件

网友D:
在C语言代码?

网友E:
不可能msp430.h和io430.h两个都用

网友F:
们一般用哪个

网友G:
IO 头文件,它将各个寄存器都做成了结构体

网友H:
使用 IO 头文件更加安全

网友I:
可使用普通头文件。

网友J:
<io430.h>是IAR软件自动生成的

网友K:
io430和msp430是两套不同的风格的头文件

网友L:
首先不知道你用的是430哪一款芯片

网友H:
目前厂商提供的参考范例程序全部使用普通头文件,更易阅读。

网友C:
一定要注意不能重复定义

网友G:
可以模仿出传统位变量的操作语法。

网友D:
在io430.h中才定义了一个寄存器的每一位

网友F:
后者好像功能很少啊感觉

网友E:
在 msp430.h 中是可以的,例如对 P1.3 口操作:

置高: P1OUT |= BIT3;

置低: P1OUT &= ~BIT3;

取反: P1OUT ^= BIT3;

即可。

网友L:
新建工程时,默认使用的头文件是IO430.h

网友K:
io430.h是IAR后期推出的

网友J:
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I:
RISC 处理器?

网友M:
不同的头文件
还没见过io43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