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卡在while(READ_BIT(RCC->CR, RCC_CR_MSIRDY) == RESET)

楼主(2018-09-06):
芯片是stm32L432,有源晶振1MHz,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debug的时候,SWD接口,卡在while(READ_BIT(RCC->CR, RCC_CR_MSIRDY) == RESET)这一行了

网友A:
供电正常吗

网友B:
万用表量

楼主:
用万用表量了下第6管脚,1.65V,晶振起振了

网友C:
正常运行时候卡吗

网友D:
如果正常运**,就淡定。因为Debug和运行有时候是两码事。这个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E:
感觉生成的代码有问题

楼主:
不知道原因,CubeMX重新生成的工程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F:
晶振工作正常吗

网友G:
估计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