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函数延时时间怎么算

楼主(2018-09-06):
28027,系统时钟60M,像这样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32 count)
{
    while(count>0)
     {
       count--;
     }
}

网友A:
是不是系统时钟长度(1/60M)乘以计数值(count)?

楼主:
这个问题可能有点白痴,主要是想搞清楚两点:
1、确认这样算对否;
2、算是这么算,但我的实际程序中时间貌似不对。

网友B:
不是这样计算的。这还要看你的count式存储在哪里的,读写这个变量可能也占用时钟周期

网友C:
调用这个延时函数的过程也会花费一些时间

网友D:
具体你可以看看调试过程生成的汇编程序

网友E:
TI例程中有延时函数,是使用汇编写的,且定义为Ramfuncs,即在RAM中运行,执行的时间是可以用数周期的办法算出来的 。

楼主:
嗯,晓得啦,结贴

网友F:
无法准确计算延时时间。
要精确定时,可以选择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