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汇编数组赋值有没有节省程序空间的方法

楼主(2018-09-06):
楼主接触汇编不多
有个项目要用应广的PMS系列
2K的空间,要软SPI,有些局促
尤其是有大量的不规则数组
难道给数组赋值就只能这样?
mov A,0x01
mov buf[0],a
mov a,0x20
mov buf[1],a
......

网友A:
用表格+循环呀
...
LOOP:
MOV A,@R0
MOV @R1,A
INC R0
INC R1
DJNZ  R2, LOOP

网友B:
keil目录的init.A51,比较经典的汇编代码。
如果数据非常大的话,可以用压缩算法。默认keil会用LZ77;

网友C:
汇编不存在数组概念,怎么操作数据和组织数据都是自己说了算,一般就是间接寻址的方式操作,数组只是高级语言对间接寻址一种形象化的表示,便于理解和管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