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仿真时提示外部电压太低

楼主(2018-09-06):
USB仿真器,用的是外部电路板的电源,即VCCO没用,VCCI和板子3.3V电源相连,但每次下载程序时,提示
Fatal error:External voltage  too low:1.2V
session aborted!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仿真器?

网友B:
你外面板子电压是不是真的太低了啊

楼主:
USB-FET430UIF,后面发现问题了,板子电源芯片有问题,换了一个就好了

网友C:
看下硬件连接的问题吧

网友D:
主要是你的下载仿真器的电源接口的检查下的吧

楼主:
嗯,换了一个电源芯片就好了

楼主:
JTAG供电就是电压低,只有3V

网友E:
那就换一种供电方式的吧

网友F:
看看你的开发板的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E:
jtag的接口的地是不是接好了。

网友G:
这个多插拔几次的看看,若OK了就好的,还是不OK的话就检查下JTAG的设计电路的。

网友B:
供电有问题了呀

网友H:
要不就是无法识别开发板。

网友I:
什么仿真器呢?

网友J:
这个可能电压有问题

网友K:
电压低的话可能是你板子线路问题

网友L:
JTAG没供上电?

网友:
USB供电的JTAG仿真器也会产生一定的电压

网友M:
仿真器下载不了程序?

网友N:
JTAG仿真器接反了?

网友O:
外部电路板的电源有问题

网友P:
VCCI是什么?

网友Q:
USB供电吧

网友:
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I:
仿真器有问题吗?

网友L:
还是不足5V?

网友J:
电源芯片损坏了?

网友K:
如果是低电平那可能是端口被外部电路拉低了

网友Q:
楼主的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P:
测试芯片的电压了吗?

网友O:
外部电路板的电源最好使用usb供电

网友N:
VCCO多大呢?

网友M:
还是仿真有问题呢?

网友R:
开发板的供电有问题吗

网友S:
用的是外部电路板的电源?

网友T:
把OCDEN打开试试

网友U:
显示已连接成功?

网友V:
明显是电压低了

网友W:
测量目标板的电压,看其是否正常

网友X:
目标板需要给jlink一个电压作为参考

网友Y:
link无法连接目标板

网友Z:
vref需要接到目标板的VCC

网友AA:
外部电压?

网友AB: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T:
这个问题跟电脑有点关系

网友S:
板子电压是不是真的太低了

网友AA:
可能是硬件连接失败了。

网友Z:
为接口电平转换芯片供电

网友Y:
Jlink电压低

网友X:
Jlink与FLASH连接不成功

网友W:
可以直接测试Jtag的第一管脚

网友V:
目标板的电压低

网友U:
自己板上的JTAG插座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