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卡在读不出LCD中的数据

楼主(2018-09-06):
用G2和12864(ST7920)串行连接,准备做画曲线的程序,但是一直卡在读不出LCD中的数据

楼主:
uchar read_lcd()
{

      uchar i,data;
      data =0;
      LCD_SCLK0;             //en=1;
      LCD_SID1;              //wr=1
      for(i=0;i<5;i++)       //数据时序
      {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

      LCD_SID1;             //wr=1
      LCD_SCLK1;            //en=1
      delay_us(50);
      LCD_SCLK0;            //en=0
      delay_us(50);

      LCD_SID1;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LCD_SID0;
      LCD_SCLK1;
      delay_us(50);
      LCD_SCLK0;
      delay_us(50);
   P2DIR &= 0xef;
    for(i=0;i<4;i++)
    {
        data<<=1;
        LCD_SCLK1;
        if(LCD_SID_READ) data++;
        LCD_SCLK0;
    }
    //再接受4个连续'0'
    for(i=0;i<4;i++)
    {
        delay_us(1);
        LCD_SCLK1;
        delay_us(1);
        LCD_SCLK0;
    }
    //接受低4位
    for(i=0;i<4;i++)
    {
        data<<=1;
        LCD_SCLK1;
        if(LCD_SID_READ) data++;
        LCD_SCLK0;
    }
    //再接受4个连续'0'
    for(i=0;i<4;i++)
    {
        delay_us(1);
        LCD_SCLK1;
        delay_us(1);
        LCD_SCLK0;
    }
    P2DIR |= BIT4;
    return data;
}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的,网上有人发过这样的例程,你读不出7920的数据,很有可能是时序不对

网友B:
,楼主要仔细看一下7920的时序,把软件延时改改吧

网友C:
时序可能有问题,读写位的方向很重要。

网友B:
反正数据不大,直接清屏就行了

网友C:
串行连接的12864一般不能读的,你查查数据手册看一下

网友D:
读写操作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E:
有G2和12864串行显示的程序吗?求助啊

网友E:
可能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F:
直接绘制整个屏幕。

网友C:
好像只有并口才能读取这个数据。

网友G:
你试试并口可以吗

网友H:
串口读取的太慢了。

网友A:
IIC的模拟哪里有错

网友A:
#include<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DA_1  P3OUT|=BIT1 // P3.1为SDA
#define SDA_0  P3OUT&=~BIT1
#define SCL_1 P3OUT |= BIT0 //P3.0为SCL
#define SCL_0 P3OUT &= ~BIT0
#define DIR_IN P3DIR &= ~BIT1
#define DIR_OUT P3DIR |= BIT1
#define SDA_IN ((P3IN >> 1) & 0x01)
#define dis_data  P5OUT  //数码管输出
#define TIME 5
#define SlaveAddress   0xA6

uchar seg_bcd[]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数码管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延时k毫秒
{
   unsigned int i,j;
   for(i=0;i<k;i++)
     {
       for(j=0;j<121;j++)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延时
{
    unsigned int i;
    for(i = 0;i < n;i++)
     {
       ;
     }
}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
     DIR_OUT;
     SDA_1;
    delay_nms(5);
     SCL_1;
     Delay(TIME);
     SDA_0;
     Delay(TIME);
     SCL_0;
}

void BH1750_Stop()        //结束信号
{
     DIR_OUT;
     SDA_0;
     Delay(TIME);
     SCL_1;
     Delay(TIME);
     SDA_1;                    }

void BH1750_SendACK()       //发送Ack
{
     SCL_0;
     DIR_OUT;
     SDA_0;
     Delay(TIME);
     SCL_1;
     Delay(TIME);
     SCL_0;
}

void BH1750_RecvACK()         //接受ACK
{   SCL_1;
    Delay(TIME);
     DIR_IN;
     while(SDA_IN);
     DIR_OUT;
     SCL_0;
     Delay(TIME);
}

void BH1750_SendByte(uchar dat)     //发送一个字节
{   DIR_OUT;
     unsigned int i;
     for(i = 0;i < 8;i++)
     {
     SCL_0;
     Delay(TIME);
     if((dat >> 7) & 0x01) SDA_1;
     else SDA_0;
    Delay(TIME);
     SCL_1;
     Delay(TIME);
     dat <<= 1; //数据左移一位,进入下一轮送数
     }
     Delay(TIME);
}

uchar BH1750_RecvByte()         //接受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dat = 0;
     uchar datbit=0;
     SCL_0;
     Delay(TIME);
     SDA_1;
     DIR_IN;
     for (i=0; i<8; i++)
     {
         SCL_1;
        Delay(TIME);
        datbit = SDA_IN;
         Delay(TIME);
         dat = ((dat << 1) | datbit);
         SCL_0;
        Delay(TIME);
    }
     return dat;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写入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BH1750_Stop();
}

void main()
{ uchar tmp;
   float temp;
   int 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5DIR |= 0Xff;
   P4DIR |= 0x01;
   P5OUT |= 0x00;
   delay_nms(200);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while(1)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delay_nms(180);
      tmp=BH1750_RecvByte();
      temp=(float)tmp;
      t=temp/100;
      dis_data=seg_bcd[t];
    }
}

网友I:
BH1750FVI这个东西真的不了解。看看有没有了解的人。

个人一点看法:不要简单的贴代码。很少有人会有耐心看既不知道原理图又不知道具体应用的代码,对大家来说是个挑战。

网友J:
硬件连接有没有问题?检查下BH1750FVI外围电路正常否。

网友K:
对,比如做了哪些实验?有什么现象?

网友L:
IIC通信的地址波特率设置正确否?

网友M:
用示波器抓图看看波形。

网友A:
好的,我挨个儿排查下

网友N:
有可能是你io电平有问题的,加个上啦电阻之类的。

网友K:
使用示波器测试一下波形。

网友O:
看iic最好还是 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

网友L:
我觉得可以上逻辑分析仪看看那!

网友O:
光强度检测话应该主要是用到AD采集的吧,直接采集传感器书吃的电压或者电流信号的吧,,,

网友C:
IIC接口,他的是数字型的吧??

网友O:
IIC通信关键要看时序和波特率

网友L:
IIC出问题通常都是时序,用示波器查看一下吧

网友L:
这个注意时钟信号的设计。

网友P:
怎么写的地址还不一样呢。

网友L:
你看看芯片的地址写对了吗

网友J:
查看过寄存器了吗

网友O:
这个芯片没用过,具体怎么配置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Q:
可能还是你的时序问题,请看看drier的说明吧

网友R:
这类问题,如果硬件连接没有问题,大部分都是时序问题。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或者带存储的示波器观察一下时序

网友S:
读LCD的数据有个读数据的指令就是RS=1

网友T:
怎么都读不出来

网友U:
按照时序操作

网友V:
unsigned char Read_Lcd_Data()
{
unsigned char byte = 0;
Busy_Test();
Lcd_E = 0;
Lcd_RW = 1;
Lcd_RS = 1;
Lcd_E = 1;
byte = P0;
Lcd_E = 0;
return byte;
}

网友W:
程序语句之间要加延时的

网友X:
让LCD显示一个字符,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Y:
状态寄存器和数据寄存器

网友Z:
通常是写命令、写数据用的比较多一些。

网友AA:
读数据就是读取保存

网友AB:
读数据 检测液晶是否处于忙状态

网友W:
高低跳变的太快,无法正常执行。

网友S:
RW=1,EN=0,把P口数据存到寄存器,EN=1,延时,EN=0.这样就行了

网友V:
测忙函数

网友T: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AB:
把已经显示的数据再读回来也可以 不过没什么意义

网友AA:
一般都很少用。

网友Z:
检测LCD是否状态是否忙

网友Y:
读出来就是32个字符,它的内容就是显示的字符。

网友X:
能够正常显示才能读取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