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一个按键只有在死机的时候按下复位,不死机操作i/o

楼主(2018-09-07):
求助:一个按键只有在死机的时候按下复位,不死机操作i/o

网友A:
复位键和普通按键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键和普通按键共用

怎么用,有一个判断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用,有一个判断啊

有这种芯片的,提供个邮箱地址,我发你看下

网友C:
都死机了,状态都未知了,不可能可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芯片的,提供个邮箱地址,我发你看下

麻烦也提供我看下咯,sun_luo@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芯片的,提供个邮箱地址,我发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芯片的,提供个邮箱地址,我发你看下

发给我参考下喃,谢谢!    619888476@qq.com

网友E:
长按复位,短按IO,软件很好做。硬件也简单。
这个电路成品上已在用,具体原理图就不出示了,请自行推导:

@zhuls :你是想通过长按,外围电路或芯片检测长按,然后让单片机重新上电
@lihui567 :死机死的只是单片机,外围电路可没死…难道没了单片机就不能检测长按了?
都死机了,怎么检测长按呢
tyw
@zhuls :哈哈,没明白你的意图
@tyw :如果这个“复位“是电源重新上电呢?重点是一个按键,并不是说只用一个IO
tyw
@stm32xiaobai :复位口有的单片机允许复用,前提是采用上电复位,而不能用复位口复位.
@tyw :对的我也记得复位IO只有复位功能。
tyw
@stm32xiaobai :是的.死机后唯一有效口就是复位口,所以这个口得独用,不能移作他用.
@tyw :应该是芯片的复位IO,不然死机了怎么能做得了其他操作
tyw
都死机了,无法软件复位哦.哈哈

网友F:
这个应该有专门的芯片的,需要硬件软件配合实现,也可以自己搭一个电路。
短按,作为按键实用。
长按这个按键,输出复位信号,如果MCU没有死,定时清零这个长按键计时,避免复位。

网友G:
很简单,常开,串到看门狗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有专门的芯片的,需要硬件软件配合实现,也可以自己搭一个电路。
短按,作为按键实用。
长按这个按 ...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有专门的芯片的,需要硬件软件配合实现,也可以自己搭一个电路。
短按,作为按键实用。
长按这个按 ...

那种专用的芯片,不需要软件配合,直接切断的供电电压,给后面系统重新上电

网友H:
加个看门狗,死也活

网友H:
曾经在做过汽车上的产品,常死机,后来改成故意让它死,用看门狗激活,实际应用中再也不死了。

怎么故意让他死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种专用的芯片,不需要软件配合,直接切断的供电电压,给后面系统重新上电 ...

LZ要求,MCU没有死机时,不允许复位。所以你说的专用芯片不符合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F:
LZ要求,MCU没有死机时,不允许复位。所以你说的专用芯片不符合要求。

你看下仙童的75939规格书就明白了,不给触发信号,是不会输出复位的,只有在MCU死机了,才会去操作复位。
这种芯片本来是设计用作电池脱离开关的,但是功能非常多,可以灵活应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仙童的75939规格书就明白了,不给触发信号,是不会输出复位的,只有在MCU死机了,才会去操作复位。 ...

网友J:
了解了,这个做法应该是长摁电路,切断VCC供电,电容消耗,然后松开复位,连接到Port口或者可以配置的Reset口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J:
了解了,这个做法应该是长摁电路,切断VCC供电,电容消耗,然后松开复位,连接到Port口或者可以配置的Reset ...

是的,VOUT端,可以用于控制系统供电,也可以接到MCU的reset脚也可以是NMI脚。
这种芯片的功能很多,可以灵活应用

网友K:
如何解决,谢谢分享

网友L(2018-10-08):
外挂一个单片机就可以了,几毛钱的事。比搭硬件电路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