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HC89S003P

楼主(2018-09-07):
HC89S003P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CMOS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8位单片机,内部有12K BytesFLASH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 和256 Bytes XRAM,最多18个双向I/O口,1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PTM,5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3组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1个8位PWM,2个UART,1个SPI,16个外部中断,11+2路12位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低频、掉电和空闲)和16个中断源。
HC89S003P 内置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PTM),可通过用户软件操作将绝大多数的外设功能引脚配置在任意一个非电源口(VDD、 GND)上。
PTM 模块特性:
•外设引脚为输入功能(T0/1/3/5 外部输入、RXD等等)特性时,系统将允许其多对一映射,即将多种输入特性外设功能引脚分配到同一IO口上,此举可使用户系统得到更好优化。
•外设引脚为输出功能(T0/1/4时钟输出、TXD等等)特性时, 如果将多个输出特性外设功能引脚分配到同一IO口,遵循固定的优先级,只能有一个输出有效。
•软件操作,使用灵活。用户在应用系统设计时,不用考虑外设功能引脚布局问题,从而降低开发成本。
•用户在开发过程中遇到如PCB上外设功能引脚布局错误情况时,可使用该模块对外设功能引脚进行重新分配,从而缩短开发周期。
•用户应用系统升级如更换外围器件或MCU时,改动项可减至最少,从而降低系统维护成本。
PTM不可全映射外设功能引脚包括电源口(VDD、GND)、PWM故障检测脚(FLT0/1/2)、 ADC输入、Vref 引脚、INT0-15功能口、晶振脚(XIN、XOUT)、外部复位端口(RST)、LVD电压检测端口(PLVD)。
HC89S003P的CPU是一个增强型1T兼容8051的内核,在同样的系统时钟下,较之传统的8051芯片具有运行更快速,性能更优越的特性。

网友A:
芯圣深圳代理Q:756088897

网友B(2019-03-15):
HC89S003P和HC89S003F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请问数据手册中“6+2 路 12 位 ADC”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