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驱动EMI传导没过,请求指导

楼主(2018-09-07):
(无正文)

网友A:
超不多,适当增大一下差模共模电感的感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不多,适当增大一下差模共模电感的感量试试

好的,220uH共模加到1mH怎么样?差模用100uH,有没有计算公式咧,顶层底层对称铺地会不会引起噪音干扰

顶层底层都铺地会不会引起噪音

顶层底层都铺地会不会引起噪音

网友B:
对大地挂两个Y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大地挂两个Y电容试试

电源不接大地

网友C:
我们广州有实验室,传导,干扰,辐射测试都可以做。
立讯Westin。你们都是在哪里工作?

网友D:
你这LED 驱动电路设计不好。干扰还是从源头抓起。
L5 啥绕线工艺?
电源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LED 驱动电路设计不好。干扰还是从源头抓起。
L5 啥绕线工艺?
电源电压是多少?输出电压和电流是多少 ...

输入:DC110V 输出33V@500mA,L5是带磁功率屏蔽电感。

网友E:
主要需要驱动电路优化,优化MOS跟电感连接点的噪音,降噪的同时你前端抑制电路也可以简化,降低成本

楼主(点评):
改怎么降低噪音呢,加RC电路吗或者磁珠?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降噪音并不是单纯的加RC等,需要示波器看波形是否是完整的方波,有没有杂波。先通过匹配电感电容电阻等完善电路,RC磁珠只是辅助的效果,主要还是电路匹配要好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开关频率也可以调整,影响也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DC110V 输出33V@500mA,L5是带磁功率屏蔽电感。

根据你这参数,理想无损耗情况下,开关频率为90khz时,功率电感峰值电流0.63A。
你选择0.7A的电感,直觉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DC110V 输出33V@500mA,L5是带磁功率屏蔽电感。

超标频谱大约在0.5MHz~%MHz 之间。按照经验这频段滤波电容选择 0.2~2uF。 在LED 电源模块输入输出均未见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输入:DC110V 输出33V@500mA,L5是带磁功率屏蔽电感。

整流管使用两FRD并联,此方法有毛病。FRD是温度越高正向压降越小。并联后是电流越大,温度越高,然后电流更大。也就是没有自动均衡作用。
所谓快速恢复也是相对普通硅管而言,实际上恢复时的噪声非常大。所以有些设计给它串联磁珠抑制高频噪声。
建议使用SiC-SBD. 它的温度特性正好与FRD相反,具备自动均衡能力。当然找一个大功率的也就不需要均衡。
0.7A不算大电流,一个SBD就可以搞定。它的开关损耗小。不怎么像FRD那么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这参数,理想无损耗情况下,开关频率为90khz时,功率电感峰值电流0.63A。
你选择0.7A的电感,直觉 ...

电感实际是1.1A(电感量下降25%时取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标频谱大约在0.5MHz~%MHz 之间。按照经验这频段滤波电容选择 0.2~2uF。 在LED 电源模块输入输出均未见 ...

谢谢,我加大输入输出电容,共模差模电感加大,输出共模电感需的变化会对噪音有影响吗,有人建议我多加一个输出共模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管使用两FRD并联,此方法有毛病。FRD是温度越高正向压降越小。并联后是电流越大,温度越高,然后电流 ...

用一个二极管 ,备用一个,SiC-SBD这个不了解,您能推荐一款吗,温度测试都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加大输入输出电容,共模差模电感加大,输出共模电感需的变化会对噪音有影响吗,有人建议我多加一 ...

你没LED端传导辐射测量数据。
电源端高频部分未见超标。
所以没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一个二极管 ,备用一个,SiC-SBD这个不了解,您能推荐一款吗,温度测试都还可以 ...

https://www.rohm.com/products/sic-power-devices/sic-schottky-barrier-diodes?ReverseVoltage_num=650.0&ContinuousForwardCurrent_num=4.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需要驱动电路优化,优化MOS跟电感连接点的噪音,降噪的同时你前端抑制电路也可以简化,降低成本 ...

波形如下,88K,

波形一

波形一

放大后的波形

放大后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