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LF1516最小系统请教

楼主(2018-09-07):
请教一下这个最小系统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没啥毛病,可以在复位之间串口二极管,保证复位可靠性。欢迎交流   wx:bigZbra

网友B:
pic单片机开发工具及编程器等用户指南里有明确说明的:

网友C:
没啥毛病这样看来,有了解就微信问问,13699855093

网友D:
MCLR上拉电阻10~4.7K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