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HDMI输入时钟问题

楼主(2018-09-07):
请教大家, 我理解的HDMI信号输入,会把TMDS_CLK信号经过一个类似MMCME或PLL时钟模块,分成两路时钟,一路高频时钟用于ISERDESE2( 高频是为了满足采样定理?),一路普通时钟用于信号控制。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MMCME或者PLL都有个CLKIN_PERIOD值,这个数值是根据具体的视频分辨率来计算的吗?但是我看了两份代码, 这个值配的都挺随意~

网友A:
这个没研究过  只用RGB转HDMI输出过

楼主:
原来MMCME或者PLL的CLKIN_PERIOD值还真是随意添的,但是在XDC文件中为对这一路输入时钟进行周期约束,
这样的话就覆盖了CLKIN_PERIOD约束,应该是这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