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972 usb虚拟网口驱动

楼主:
NUC972的usb虚拟网口在windows下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在linux下却不能正常工作。主机端应该没有问题,感觉还是NUC972这边的问题。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2018-09-08):
应该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A:
Windows下驱动完好,那就是Linux下驱动有问题
用的什么Linux?
试试Deepin Linux

网友:
如果是972问题,那么两个系统应该都不选。

网友:
应该两个都不行的。现在一个行,肯定跟单片机这边关系不大。不过也可能是这边没有匹配好Linux

楼主:
把EEM选上就可以了。测试中发现windows下不是很稳定,大多时候都不能识别,linux下很稳定。

楼主:
目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同时虚拟一个网口和一个串口还不行。单独虚拟串口是可以的。

网友B:
是不是同时虚拟会有冲突啊

网友C(2018-10-09):
楼主搞定了吗?可以传过程上来吗?

楼主:
同时虚拟网口和串口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