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立创商城STM32F系列——STM32f4定时器中断实验代码

楼主(2018-09-07):
STM32f4————定时器中断实验代码
/*******************************************************/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time.c文件。timer.c文件代码如下:
//通用定时器 3中断初始化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方法:Tout=((arr+1)*(psc+1))/Ft us.
//Ft=定时器工作频率,单位:Mhz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 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ENABLE); //①使能 TIM3时钟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3,&TIM_TimeBaseInitStructure);// ②初始化定时器TIM3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③允许定时器 3更新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3_IRQn; //定时器 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0x01; //抢占优先级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x03; //响应优先级 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④初始化NVIC

TIM_Cmd(TIM3,ENABLE); //⑤使能定时器3
}

//定时器 3中断服务函数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_GetITStatus(TIM3,TIM_IT_Update)==SET) //溢出中断
  {
    LED1=!LED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TIM_IT_Update);  //清除中断标志位
}
该文件下包含一个中断服务函数和一个定时器 3 中断初始化函数,中断服务函数比较简单,在每次中断后,判断 TIM3的中断类型,如果中断类型正确,则执行LED1(DS1)的翻转。 TIM3_Int_Init 函数就是执行我们上面介绍的那 5 个步骤,使得TIM3 开始工作,并开启中断。这里我们分别用标号①~⑤来标注定时器初始化的五个步骤。该函数的 2 个参数用来设置TIM3 的溢出时间。因为系统初始化SystemInit函数里面已经初始化 APB1 的时钟为4 分频,所以 APB1 的时钟为 42M,而从 STM32F4 的内部时钟树图(图 4.3.1.1)得知:当 APB1 的时钟分频数为 1的时候,TIM2~7以及TIM12~14的时钟为APB1 的时钟,而如果APB1的时钟分频数不为 1,那么TIM2~7 以及 TIM12~14的时钟频率将为APB1时钟的两倍。因此,TIM3的时钟为 84M,再根据我们设计的arr和 psc的值,就可以计算中断时间了。计算公式如下:
Tout= ((arr+1)*(psc+1))/Tclk;
其中:
Tclk:TIM3的输入时钟频率(单位为Mhz)。
Tout:TIM3溢出时间(单位为 us)。
  timer.h头文件内容比较简单,这里我们就不做讲解。
最后,我们看看主函数代码如下: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 LED 端口
    TIM3_Int_Init(5000-1,8400-1);//定时器时钟84M,分频系数8400,所 以84M/8400=10Khz
//的计数频率,计数5000次为 500ms
  while(1)
  {
    LED0=!LED0;
    delay_ms(200);//延时200ms
  };
}
这里的代码和之前大同小异,此段代码对 TIM3 进行初始化之后,进入死循环等待 TIM3溢出中断,当 TIM3_CNT 的值等于 TIM3_ARR 的值的时候,就会产生 TIM3 的更新中断,然后在中断里面取反 LED1,TIM3_CNT再从0  开始计数。
这里定时器定时时长500ms是这样计算出来的, 定时器的时钟为84Mhz,分频系数为8400,所以分频后的计数频率为84Mhz/8400=10KHz,然后计数到5000,所以时长为5000/10000=0.5s,也就是 500ms。
/*******************************************************/

【立创商城】STM32F103CBT6 托盘  https://item.szlcsc.com/87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