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创商城STM32F系列——STM32f4电容触摸按键实验代码(02)

楼主(2018-09-07):
STM32f4————电容触摸按键实验代码(02)
/*******************************************************/
//定时器 2通道2 输入捕获配置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void TIM2_CH1_Cap_Init(u32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ICInitTypeDef  TIM2_I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ENABLE);   //TIM2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PORTA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A,GPIO_PinSource5,GPIO_AF_TIM2); //PA5复用位定时器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A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速度 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A5

    //初始化 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预分频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  初始化定时器2
  //初始化通道 1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上升沿捕获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0;//IC2F=0000 配置输入滤波器 不滤波
     TIM_ICInit(TIM2, &TIM2_ICInitStructure);//初始化 TIM2 IC1

  TIM_Cmd(TIM2,ENABLE );    //使能定时器 2
}
此部分代码包含 6 个函数,我们将介绍其中 4 个比较重要的函数:TIM2_CH1_Cap_Init、TPAD_Get_Val、TPAD_Init和 TPAD_Scan。
首先介绍TIM2_CH1_Cap_Init函数,该函数和上一章的输入捕获函数基本一样,不同的是,这里我们设置的是 TIM2 上一章是 TIM5。通过该函数的设置,我们将可以捕获 PA5 上的上升沿,同样TIM2也是 32 位定时器。
我们再来看看 TPAD_Get_Val 函数,该函数用于得到定时器的一次捕获值。该函数先调用TPAD_Reset,将电容放电,同时设置通过调用函数TIM_SetCounter(TIM2,0)将计数值TIM2_CNT设置为 0,然后死循环等待发生上升沿捕获(或计数溢出),将捕获到的值(或溢出值)作为返回值返回。
接着我们介绍 TPAD_Init 函数,该函数用于初始化输入捕获,并获取默认的 TPAD 值。该函数有一个参数,用来传递系统时钟,其实是为了配置 TIM2_CH1_Cap_Init 为 1us 计数周期。在该函数中连续 10 次读取 TPAD 值,将这些值升序排列后取中间 6 个值再做平均(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减少误差),并赋值给tpad_default_val,用于后续触摸判断的标准。
最后,我们来看看 TPAD_Scan 函数,该函数用于扫描 TPAD 是否有触摸,该函数的参数mode,用于设置是否支持连续触发。返回值如果是 0,说明没有触摸,如果是 1,则说明有触摸。该函数同样包含了一个静态变量,用于检测控制,类似第八章的KEY_Scan 函数。所以该函数同样是不可重入的。在函数中,我们通过连续读取 3 次(不支持连续按的时候)TPAD 的值,取这他们的最大值,和 tpad_default_val+TPAD_GATE_VAL 比较,如果大于则说明有触摸,如果小于,则说明无触摸。其中 tpad_default_val 是我们在调用 TPAD_Init 函数的时候得到的值,而TPAD_GATE_VAL则是我们设定的一个门限值(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实验数据得出,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值就好了),这里我们设置为 100。该函数,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的条件限制,
让触摸按键有更好的效果,这个就请大家看代码自行参悟了。
tpad.h 头文件部分代码比较简单,这里不做介绍。
接下来我们看看主函数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u8 t=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 LED
  TPAD_Init(8);        //初始化触摸按键,以 84/4=21Mhz频率计数
     while(1)
  {
      if(TPAD_Scan(0))  //成功捕获到了一次上升沿(此函数执行时间至少15ms)
    {
      LED1=!LED1;    //LED1取反
    }
    t++;
    if(t==15)
    {
      t=0;   LED0=!LED0;    //LED0取反,提示程序正在运行
    }
    delay_ms(10);
  }
}
该 main函数比较简单,TPAD_Init(8)函数执行之后,就开始触摸按键的扫描,当有触摸的时候,对DS1 取反,而DS0 则有规律的间隔取反,提示程序正在运行。注意在修改main函数之后,还需要在main.c里面添加tpad.h头文件,否则会报错哦。
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要把uart_init(115200);去掉,因为在TPAD_Init函数里面,我们有用到 printf,如果你去掉了uart_init,就会导致printf无法执行,从而死机。
至此,我们的软件设计就完成了。
/*******************************************************/

【立创商城】STM32F103CBT6 托盘  https://item.szlcsc.com/87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