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教怎么把C8T6的程序烧录到ZET6里面

楼主(2018-09-07):
求教怎么把C8T6的程序烧录到ZET6里面

网友A:
似乎可以直接烧?

网友B:
选择芯片类型和flash大小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C:
最好改下工程设置,重新编译

网友D:
串口助手可以直接烧录

网友E(2019-09-18):
1、修改芯片型号
2、修改flash大小,由hd换成md
3、启动文件,由hd换成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