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不出来EP6的数据

楼主(2018-09-07):
68013A工作于slave FIFO模式,总线供电,先开电脑,在插入USB线,用EZ的软件可以读出上电后FPGA预先写入EP6的数据(EP6为OUT),当先插USB线,然后再开机后,就读不出来EP6的数据

网友A:
示波器观察EP6有数据没

楼主:
有数据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是不是先插线后再上电,虽然电脑可以识别USB设备,但是就不让你对其操作了?

网友C:
应该在固件初始化时清空fifo,这种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你的观察错误,还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总之你不必关心为什么会这样,而是要着手解决让它每次都一样。

楼主:
slave fifo模式工作一段时间后,不能进行数据传输了

网友D:
读写相应的OUT/IN断点呢

网友A:
重新对68013进行上电呢

楼主:
重新上电就好了,试了很多次都这样。

网友B:
不知道如何使用里面的DeviceIOControl将固件下载进入ram

网友E:
你一点也没用过?

网友B:
以前使用ezusb的驱动,可以在上位机程序中使用很简单的代码,将bix的固件下载进入ram。

网友F:
没用过,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G:
哦,准备换新的cyusb的驱动了啊

网友B:
嗯,我想问的是,如何在上位机程序中编写代码,完成对ram的固件下载。是ram,而不是eeprom

网友C:
在上位机设计应用软件,使用USB Vendor request操作。印象中,CY的EZ-USB有Vendor Command 的A0用来Firmware Upload/Download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