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在win7 64bit下怎么使用呢?

楼主(2018-09-07):
XDS510在win7 64bit下怎么使用呢?

网友A:
安装一个双系统吧

楼主:
用虚拟机可不可以使用啊?求帮助,自己先顶了。

网友B:
我的也是64位的,现在装的xp了啊……!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

网友C:
跟厂家确认一下 仿真器支持的CCS版本和系统

网友D:
这个不支持吧

网友E:
可以虚拟机

网友F:
xds100v3

网友G:
仿真什么芯片呢

网友H:
这个不能使用。

网友I:
问问官网有吗

网友J:
XDS510在win7 64bit不能用

网友K:
还真是不清楚呢

网友L:
不知道是否兼容的

网友M:
XDS510没有使用过。

网友J:
XDS510在win7 64bit只能使用32位的了

网友D:
换个其他的系统吧

网友I:
没有使用过。

网友E:
双系统能够实现的。

网友H:
没有64位的驱动的。

网友F:
这个仿真器可以试试看。

网友M:
推荐其他的仿真器试试。

网友L:
只要能够兼容就能使用

网友K:
XDS510更新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