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自己焊的电路,频率给到2khz就开始衰减

楼主(2018-09-07):
用的AD9834 自己焊的电路,频率给到2khz就开始衰减 为什么啊··········据说到1Mhz才衰减的啊····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B:
用的AD9834 自己焊的电路,  是觉得查查实际电路的问题. 很多器件的手册上给出了优异性能, 但实际电路中施展不出来, 跟应用电路实际情况有关, 找到这个因素,解决掉它

网友C:
应该不会差这么多;
减了多少呢?

网友D:
这个看下外围电路的吧,,特别是外接的电容与电阻的。。

楼主(2019-11-10):
通信连接的时候复位一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