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i4463的发送和接收r能不能使用同一个频点,怎么用?

楼主(2018-09-07):
si4463的发送和接收r能不能使用同一个频点,怎么用?

楼主:
filter怎么去配置?如何配置.

网友A:
时分法是最传统的双工工作方式

网友B:
时分法,就是在时间上分开,这段时间,只发送,下一段时间,只接收,如此循环。

网友C:
TDD就是时分
FDD就是频分

如果你选着了了时分,时间的同步精度直接决定了,
你系统的传送能力

网友D:
最好考虑下你要得传送能力,和今后可能要扩充的传送能力

网友E:
根据这个能力来做定时间同步机制

网友F:
整体权衡下来最后TDD,FDD再定夺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