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GPIO作中断

楼主(2018-09-07):
最近用到GPIO作中断,知道要使GPIO工作,首先要将其打开,也即GPIO_open(GPIO_DEV0,GPIO_OPEN_RESET),但不知为什么,我在程序去掉这句,GPIO还是正常工作啊,GPIO中断可以进,最后用GPIO_close(hGpio),把GPIO关掉,觉得也没有作用,不知什么原因?希望高手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遇到过,帮顶吧

网友B:
GPIO_open 是打开 GPIO 设备的驱动. 目的是为外设操作提供的 API.

网友C:
不过作为 GPIO, 很多芯片的 GPIO 复位后就可以用 (当然通常是默认的输入功能), 你也可以仔细了解一下你的 DSP 的 GPIO 特性.

网友D:
你因该是在其他地方的打开了相关的IO口的相关寄存器的设置的吧

网友E:
不知道是哪个型号的处理器,有些 GPIO 的上拉是强制的吧,是不是遇到这个问题了
还没有解决问题就结帖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