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debug的运行速度问题

楼主(2018-09-07):
stm8用stlink调试的时候,发现即便不打断点的时候,运行速度和实际上电运行的速度不一样,调试的时候在有的地方慢很多,是错觉?

网友A:
正常不会的;

网友B:
拿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全速运行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D:
应该不会的,我之前调试都很好,如果你觉得仿真不好,就用printf,可以实时观察你要的

网友E:
是这样的,调试的时候,有可能你第一条语句执行完,等一会儿才执行第二条语句

网友F:
有时候虽然你在执行函数实现的那条语句,但是实际是跳进函数里面执行了,所以感觉有点慢吧。

网友F:
延时本来就不是很准确

网友G:
语句执行也需要时间的

网友H:
从来不用什么printf。。
仿真时进入断点有个时间差

网友I:
检查一下你延时程序里的变量的数值和你定义的数据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J:
断点时间差怎么查看?

网友K:
断开不用仿真模式呢?

网友L:
楼主不要忧心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