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BR3108读写命令字怎么确定

楼主(2018-09-07):
现在使用EZ-Click软件可以把配置信息烧到芯片里面,并且按键检测正确。现在我要把配置信息通过STM32CPU写到芯片中,我是不是只需要把EZ-Click软件生成的128个数据通过STM32写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A(点评):
大佬写出来了么 我也遇到关于i2c的问题

网友B:
貌似需要其他的什么操作

楼主:
如果是用STM32写到芯片中去,那么从机地址是0x37,这个和其他常见的IIC芯片不一样啊,常用的IIC芯片最低位是读写控制位,那CY8CMBR3108的IIC读写命令字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C:
建议参考CY8CMBR3xxx_Host_APIs_Demo_Project 。把底层驱动文件CY8CMBR3xxx_HostFunctions.c文件移植到stm32,cy8cmbr3访问方法和demo一样。

网友D:
从机地址是0x37,stm32通过i2c总线发送start,然后再发一个字节。这个字节包含从机地址0x37(需要向左移一位)加上最低位是读写控制位。

网友E:
读取数据是没问题的按照手册的读时序,写好iic的驱动即可,但是写寄存器,写了 ,读取数据也是可以的,重新上电就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E:
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最后一条指令我写了保存到非丢失的。0x86,02

网友F:
你写好之后,读一下flash,看有没有写成功?

网友G:
同时要参考我们的给你的等待时间。

网友H:
如果没有写成功的话,建议你每次上电的时候进行读取,如果不正确的话,进行从新写入。

网友I:
这芯片不配置直接能用不

网友J:
有一颗不带通信接口的是直接能用的,建议你去查查datasheet,里面写了的

网友G:
MBR3002不带通信接口。你会用这系列芯片吗?

网友K:
这个系列芯片相对简单,不需要配置或者需要简单配置,但是是否能满足项目需求,需要慎重评估呢。可以和Cypress的代理商或者sales/FAE联系一下确认。

网友L:
我要做四输入的。我不明白批量的话是每个芯片都需要通过iic配置?怎么找fae呀

网友M:
批量的话,肯定也需要通过IIC配置。批量肯定也有批量的办法。

网友N:
官网有代理商的链接。http://www.cypress.com/cypress-franchised-distributors
也可以百度Cypress的各个site的电话,哈哈。

网友M:
还没有用过触摸芯片,请问EZ-Click软件通过什么接口配置触摸芯片的?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C:
建议参考CY8CMBR3xxx_Host_APIs_Demo_Project 。把底层驱动文件CY8CMBR3xxx_HostFunctions.c文件移植到stm3 ...

能否分享一下CY8CMBR3xxx_Host_APIs_Demo_Project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