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大的误差产生

楼主(2018-09-07):
进入中断以及重装初值所需要消耗时间和定时周期太接近 有很大的误差产生 机器周期是1us 中断是20us

网友A:
叫你跑步时速达到50KM/H

你会怎么想

网友B:
如果是精度问题,或可考虑把产生中断的时间计算进去。

要把机器周期和定时周期的差距拉大,或选用机器周期更短的单片机,或将中断时间延长。

网友C:
8位自动重装,中断里运行时间要小于中断间隔

网友D:
中断周期20US,你却用1US周期的MCU,这不是找死吗?
难道中断执行时间很短?
建议找更快的MCU,我经常中断周期25US左右的,也跑得很好。
当然,中断执行时间要严格限制优化。

网友A:
这种情况只能用汇编了

网友B:
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慢的CPU

楼主:
我把单片机设置成1T模式下 发现没什么用嘛

楼主:
void Init_Timer1(void)
{        AUXR |= 0x4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1 =(65536-222)/256;
    TL1 =(65536-222)%256;
    TF1 = 1;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1=1;           //定时器中断打开
        EA=1;            //总中断打开
}
这样行么?

网友E:
你不会选择8位自动装载模式吗?
这样快一些,定时中断里面无需重新赋值。
最好看看反汇编后的汇编代码,自己看看哪些是可以优化的。
估计定时中断里,你的程序也不会很好。

楼主:
应该怎么改呢

网友F:
我只会给你指出方向,路还得你自己走。

网友G:
软件修改:定时器模式选择mode2,支持自动装载

网友A:
或者在中断里面对计数器进行加操作,这样可以使定时更准一点

网友A:
改变外部中断的电平

网友G:
1us的机器,20us的定时中断,不到10条指令就一次中断,打算做什么?换更快的mcu吧,再不行更高的时钟吧

楼主:
修改了 但是效果不怎么样啊

网友D:
interrupt 1 using 1 加using能稍稍提高进入中断的速度

网友G:
不见得

如果中断代码本身很简单,反而会适得其反

网友F:
如果中断代码本身很简单,R0到R7没有使用,进入中断后不用PUSH R0到R7,那using也没用,与原来速度一样

网友D:
USB,ISP,串口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H:
是不是USB口最终转成串口啊

网友B:
我只知道ISP的是在线编程

网友E:
如果仅指单片机程序烧写,USB 指的是此类单片机通过 USB 端口连接到上位机后,可以把自己枚举成一个 USB 设备,上位机软件通过与此特殊设备进行通讯,完成芯片查空、擦除、烧写、校验等工作。

网友I:
ISP 指的是“在系统编程”,以前的单片机,都是在烧写器上烧写完成后,再装到板上测试(或完成生产),如果发现程序有问题,或者需要程序升级,就需要拆下来,重新烧写,支持 ISP 的单片机可以不用拆下来,用在线烧写器,直接在板上烧写。

楼主:
嗯,串口烧写,这里的串口,一般指的是符合 RS232 规约的串口,如 STC 的单片机就支持此类串口烧写。再外延一点,SPI 接口也是串口的一种,AVR 的某些类型单片机就支持此类串口烧写。PIC 的大多数 FLASH 类型单片机支持两线串口烧写,而 ST 的许多单片机支持单线烧写。

网友G:
对,支持串口烧写的单片机都可以被认为此单片机支持 ISP。

网友E:
这个跟单片机本身设计有关,目前很多在线编程的使用的SPI接口

网友J:
时代在进步,你的cpu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