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自适应卡尔曼滤波

楼主(2018-09-07):
用自适应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锂电池soc,在simulink中仿真滤波结果会收敛且,但写入STM32F407滤波结果出现发散,无法进行实验,想请教各路大神,可能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A:
锂电池这玩意,想精确计算容量不好搞,都是一堆变量,设置误差范围精度很重要,因为电池的变量太多,电池的内阻、电动势、容量SOC、充放电的温度等,这些实际都不是定值。

网友B:
simulink中仿真包括单片机编程控制,有时与容量SOC的估算方法有关系

网友C:
估算的方法很多,卡尔曼滤波预测soc属于高大尚那种

网友D:
这个算法实在是太麻烦  想搞明白不容易

网友E:
请问什么叫卡尔曼滤波啊

网友F:
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ing)一种利用线性系统状态方程,通过系统输入输出观测数据,对系统状态进行最优估计的算法。由于观测数据中包括系统中的噪声和干扰的影响,所以最优估计也可看作是滤波过程。

斯坦利·施密特(Stanley Schmidt)首次实现了卡尔曼滤波器。卡尔曼在NASA埃姆斯研究中心访问时,发现他的方法对于解决阿波罗计划的轨道预测很有用,后来阿波罗飞船的导航电脑使用了这种滤波器。 关于这种滤波器的论文由Swerling (1958), Kalman (1960)与 Kalman and Bucy (1961)发表。

数据滤波是去除噪声还原真实数据的一种数据处理技术, Kalman滤波在测量方差已知的情况下能够从一系列存在测量噪声的数据中,估计动态系统的状态. 由于, 它便于计算机编程实现, 并能够对现场采集的数据进行实时的更新和处理, Kalman滤波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滤波方法, 在通信, 导航, 制导与控制等多领域得到了较好的应用.

网友F:
自适应卡尔曼滤波Adaptive Kalman Filter在利用测量数据进行滤波的同时,不断地由滤波本身去判断系统的动态是否有变化,对模型参数和噪声统计特性进行估计和修正,以改进滤波设计、缩小滤波的实际误差。此种滤波方法将系统辨识与滤波估计有机地结合为一体。

网友G: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ing)一种利用线性系统状态方程,通过系统输入输出观测数据,对系统状态进行最优估 ...

解释的可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