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刚刚接触N76E003这个芯片

楼主(2018-09-07):
刚刚接触这个芯片,之前都是用的keil4写51,keil5写32,但现在用keil c51来写这个芯片的程序,发现好像看的不是很懂,好像混淆了,现在就想大家帮忙写一个配置IO口让随便一个口点亮LED的程序给我看看。

网友A:
#include "N76E003.h"
#include "SFR_Macro.h"
#include "Function_define.h"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Delay.h"

void main (void)
{

  P10_PushPull_Mode        ;
        P11_PushPull_Mode        ;

  while(1)
  {
   P10=0;
         P11=1;
  }
}

网友B:
这种问题找原厂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