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不被电脑识别都能有哪些原因啊

楼主(2018-09-07):
USB不被电脑识别都能有哪些原因啊

网友A:
是系统或系统自带的驱动的原因吗

网友B:
开机按F8进入安全模式后在退出,选重启或关机在开机,就可以进入正常模式(修复注册表)。

楼主:
试了,故障依旧

网友C:
用系统自带的系统还原,还原到你没有出现这次故障的时候修复

网友D:
如果正常模式恢复失败,请开机按F8进入到安全模式中使用系统还原

网友E:
不i行的话用系统盘修复,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SFC /SCANNOW 回车(SFC和/之间有一个空格),插入原装系统盘修复系统,系统会自动对比修复的。

网友B:
其实在BIOS中设置光驱为第一启动设备插入系统安装盘按R键选择“修复安装”即可。

网友F: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包括:芯片损坏(假芯片)、焊接不良、设计错误等。一般从正规代理商渠道买的芯片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G:
如果贴片的时候遵守文档规定,焊接存在问题的概率也会较小,剩下的需要根据AN70707或者Cypress的FX3的Demo板设计去检查是否存在设计上的错误。

网友H:
驱动问题,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存在未知设备,如果驱动不正确,也会导致问题中的现象。

网友B:
不行重装操作系统吧,哪那么多麻烦事

网友E:
楼主有没有检查过,是不是接口和电脑接触不良啊

网友I:
反正我一般干嘛之前都先保留一个现在的整体时间点备份,然后哪里错了,还能重制回去。

网友I:
对了,有的中了病毒的也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