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中断函数中循环

楼主(2018-09-07):
MSP430F149单片机 捕获外部中断 后怎么一直在中断函数中循环

网友A:
有程序吗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emp,temp1;
long start, end, time ;

void delay(void)
  {
    uint f=500;
    while(f--);
  }

void delayms(int ms)
{
  while(ms--)
  {
    int i=0;
    for(i=0;i<=1600;i++);
  }
}

void init(void)
  { uint i;
   // P1DIR =0XFF;P1OUT =0XFF;
    P2DIR =0XFF;P2OUT =0XF0;
    P3DIR =0XFF;P3OUT =0XFF;
    P4DIR =0XFF;P4OUT =0XFF;
    P5DIR =0XFF;P5OUT =0XFF;
    P6DIR =0XFF;P6OUT =0XFF;

    P1DIR &=~BIT5;//P1IE = BIT5;
   // P1IES=BIT5; P1IFG =0X00;
    P1DIR &=~BIT2 ;P1SEL =BIT2;
    _EINT();
    BCSCTL1 &=~XT2OFF;
    BCSCTL2 |= SELM1+DIVM_3;
    TACTL=TASSEL_2+TACLR+MC_1 ; //timera_clk=Mclk=1MHz、连续计数模式、1分频
    CCTL1=CM_3+SCS+CCIS_0+CAP+CCIE;

   do
    {
      IFG1 &=~OFIFG;
       for(i=0xFF;i>0;i--);
    }
   while ((IFG1 & OFIFG)!=0);

    temp = temp1 = 0 ;
    start = end = time =0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WDTPW+WDTHOLD ;
   init();
    uint i=0,j=0;

    while(1)
    {
     delayms(5);

     CCTL1 |=CCIE;

    }
  }

/********************Timer_A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CCTL1 &=~CCIE;// TACTL |= MC_0;

    P2OUT ^=0xff;

  }

网友B:
不明白楼主说的只在中断函数中循环啥意思

楼主:
就是程序只要捕获到中断  好像一直在中断程序 循环执行啊。无法退出。  P2口一直在翻转啊。

网友C:
我不太清楚你的外部中断是什么器件产生的,如果是按键,你可以你把delayms(5);延迟改大点

网友D:
改成500ms试试,5ms时间比较短

楼主:
外部中断是 红外遥控器发射的红外光啊。5ms绝对可以的啊。

网友E:
还是没明白你的程序在中断函数中循环是什么意思,我以为是while中的CCTL1 |=CCIE;和中断程序之间进行的循环。

楼主:
呵呵,不是的啊。是在中断函数内部循环啊。没有跳出中断函数啊,

网友F:
你发现的这个循环,是多长时间循环一次?

楼主:
这个 我没有去测过啊  也没有办法侧啊

网友G:
你的代码呢?

网友H:
MSP430中断的优先级?

网友I:
中断嵌套 ?

网友J:
这个中断时什么函数呢?

网友:
没有程序看不出来的

网友K:
这个代码呢?

网友L: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个中断无法执行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你的中断代码怎么执行?

网友N:
中断服务程序有问题?

网友O:
定时器中断吗?

网友K:
是无法退出中断吗?

网友G:
中断里面有while吗?

网友:
捕获外部的中断一般速度很快吧

网友H:
是不是执行的程序太大吗?

网友J:
里面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I:
优先级顺序从高到低吗?

网友O:
捕获的速度太快吗?

网友N:
看看别人的代码吧。

网友M:
也看不出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L:
/********************Timer_A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vector = 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CCTL1 &=~CCIE;// TACTL |= MC_0;

    P2OUT ^=0xff;

  }

这个没有问题

网友P:
没有跳出中断函数啊,

中断时怎么处理的?是不是中断没有结束?

网友Q:
多长时间循环一次?

网友G:
是数据太长了吗?

网友H:
中断不退出吗?

网友I:
查看一下你的代码

网友J: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标志位有问题吗

网友:
捕获外部中断?

网友K:
中断函数很复杂吗?

网友L:
这个不是定时器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个是多大 速度呢

网友N:
清除标志位呢

网友R:
一直在中断函数中循环?

网友M:
可能代码执行次数太多了。

网友G:
处理的速度太慢了

网友L:
中断也没有什么代码

网友H:
清除标志位。

网友K:
使用多大的执行速度呢?

网友I:
没有看懂楼主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是不是触发的频率太快了呢?

网友J:
这个中断还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R:
也看不出程序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N:
中断的标志位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