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清除不了

楼主(2018-09-07):
(无正文)

网友A:
是SDRAM定时中断吧,没有影响的。

网友B:
有影响的啦,想办法消除掉的吧。

网友C:
    没头没脑的上来就是中断标志, 虽然猜测是个 DSP 芯片, 你总得介绍一下你的处理器型号, 中断的设置情况和信号情况.

网友D:
    我看, 说不定等你对照手册查清楚这些细节, 自己就已经找到问题了.

网友E:
不应该呀,复位后都会自动清零的,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C:
是不是硬件电路上使INT10有信号了

网友F:
是SDRAM定时中断吧

网友G:
用的是什么处理器, 中断怎么设置的,信号是什么情况

网友H:
复位后都会自动清零的

网友I:
ICR是什么寄存器

网友J:
中断标志清除不了,是不是中断一直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