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铅酸电池充电电路

楼主(2018-09-07):
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充电电路原理,谢谢

网友A:
很明显,前面3个管子组成一个MOS管驱动系统,只是下面一个PNP管子接法好像有问题,会不会画错了?按照图,好像不能正常工作(没有基极电流),直接只等效一个2.2K电阻而已。
如果mos驱动接到4148的下端,这个PNP管倒是能够正常起效果。所以怀疑你是不是画错了。
后面MOS管部分就更加梦幻了,看原边吧,完全就是反激的套路。但是看输出,又变成全波整流加续流电感,这是桥式输出的套路。
如果不是你画的有问题,我只能说,神一样的线路,梦一样的工作原理。

网友B:
铅酸电池很耐操的,一般直接电压就上去就好了,可以看看上海如韵电子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铅酸电池很耐操的,一般直接电压就上去就好了,可以看看上海如韵电子的方案。 ...

〓◆ 如韵电子产品样本 580页 33.7M 超清书签版 ◆〓

网友D:
     这个电路整体框架是有的,但是貌似驱动电路画的有问题,MOS管驱动到副边有采样电阻?但是没有反馈到原边啊?
     要么是图是抄错了,要么是你自己改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