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不出 .OUT 文件

楼主(2018-09-07):
主函数什么都没写,CCS编译不出 .OUT 文件,怎么回事

网友A:
你在主程序写简单写几句试试哪?

网友B:
你别添加头文件的。

网友C:
可以添加一些math.h之类的

网友D:
是不是lib文件没在编译设置里添加

网友E:
肯定的了。

网友F:
虽然main函数里什么都没写,但是C2000工程中需要的那些文件都要增加上才行。

楼主:
我用F2812的编程素材照着步骤做都没问题啊,

网友D:
不知道是不是F28027的编程素材不正确

楼主:
你有F28027的头文件和源文件吗?

网友G:
建议楼主找一个建立C2000工程的教程,比着教程一步一步操作,别遗漏了什么东西

网友H:
明显提示有几个符号未定义,如果你肯定添加了头文件,那么,就是你指定的路径有问题。

网友I:
lib文件有没有没在编译设置里添加

楼主:
好的,我看下啊

网友J:
请检查CCS项目设置

网友K:
生成的.out文件不会和已经存好的.c和.cmd文件处于同一文件夹

网友L:
库路径的问题?

网友M:
编译错误吗?

网友:
>> error: symbol referencing errors - prog.out not built?

网友N:
你的工程可能找不到头文件的位置

网友O:
重启一下

网友P:
可以在CCS的 console窗口里面找到相关的

网友Q:
编译的时候  看看log信息

网友R:
有没有报错?

网友P:
把console里的报错信息,滑条往上面拉一点,可以找到相关的信息

网友J:
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设置

网友O:
可能建项目工程的时候,漏掉什么

网友K:
out文件在myprojects/"你定义的工程名"/debug路径下。

网友N:
建议你直接在例程里改程序,这样不容易出错

网友:
最大可能是你的相关文件没有连接好

网友M:
添加的头文件里有没有不规范的C语句

网友R:
ut不生成成功可能是代码存在错误,导致不能生成out文件。

网友Q:
是否有打印输出finish    生成.out的信息

网友S:
就是你指定的路径有问题。

网友T:
路径的问题?

网友U:
编译链接成功吗

网友V:
或者软件没装好???

网友W:
查看GpioLed.c和其中添加的头文件里有没有不规范的C语句

网友X:
直接在例程里改程序

网友Y:
编译时没有语法错误吗?

网友Z:
可能找不到头文件的位置

网友W:
比如void;或者int;

网友AA:
文件有丢失了。

网友AB:
.out文件在myprojects/"你定义的工程名"/debug路径下。

网友T:
报错了吗?

网友V:
请检查CCS项目设置中的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设置

网友U:
build option选项卡中Output Filename (-o)已设置为.out输出

网友Y:
不能在Debug中生成out文件?

网友X:
生成了目标文件out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