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现成的软件

楼主(2018-09-07):
求问F2812是否可以实现类似单片机的那种串口烧写,我以前用过ST的单片机,出了仿真器还可以通过串行接口(UART,CAN等)进行flash烧写,完成程序升级。最近新学DSP,看似有不同的boot模式,可以通过SCI或CAN引导,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有相关的烧写软件,此向诸位请教下,发2812是否可以实现串口烧写

网友A: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2000_Flash_Common_Issues/FAQs

网友B:
2812绝对可以通过串口烧写而且有现成的软件,请在坛子内搜相关的贴子。

网友C:
ti给提供过方案的 ,在21家有的。、

网友D:
c2prog    官方支持的

网友E:
TMS320F2812通过串口可以进行程序的更新

网友F:
Flash在线烧写技术?

网友G:
MS320F2812系统每次上电复位 ,先运行底层软件

网友:
安装串口编程算法项目文件:sdf28xx_v3_0_serial

网友H:
详情请阅读包含的:SDFlash_Serial_RefGuide_v3_0.pdf文件

网友I:
仿真器的好方法

网友J:
用xds100v1

网友K:
实现串口烧写技术

网友L:
点击SdFlash菜单的Flash项--->点击Start

网友E:
非常实用的工具

网友H:
安装SdFlashV1.60或更高版本

网友M:
tms320f2812串口烧写工具安装与应用

网友:
Ti网站上有下载

网友F:
好像得修改BootLoader呢

网友G:
软件程序判断是否需要重新烧写 FLASH

网友K:
仅通过一根串口电缆与PC机通讯即可实现的FLASH烧写方法。

网友J:
用xds510就可以连上

网友I:
仿真器的确有点小贵

网友N:
串口也可以进行程序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