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cypress公司给的 GPD 中的ioctl控制码不能控制

楼主(2018-09-07):
我在cy7c68013a这个芯片的固件程序fx2_ata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自己的代码,把固件程序下载到芯片中后,通过cypress公司给的 GPD 中的ioctl控制码不能控制

网友A:
你这个代码是干什么的?

楼主:
就是实现计算机对usb的i/o口的控制

网友B:
驱动程序不对吧,你好好看看

网友C:
你肯定也得不到usb设备的描述符把

网友D:
是的,是usbstor.sys不是cypress公司的ezusb.sys

楼主:
固件程序没有错误啊

网友E:
对,是不是驱动程式不对,控制I/O口不难的

网友F(2022-05-07):
怎么使用的?

网友G(2024-01-15):
驱动程序问题

网友H:
检查您使用的ioctl控制码是否正确。

网友I:
设备未正确连接

网友J:
某些ioctl控制码可能需要特殊权限才能执行。请确保您以管理员或具有适当权限的用户身份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