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原因该怎么改

楼主(2018-09-07):
#include "msp430x54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port_init();
void delay(uint x);
uchar t=0,u=0;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ort_init();
  while(1)
  {
    if(t==200)
    {
      t=0;
      P9OUT =~P9OUT;
    }
  }
}
void port_init()
{
  P5DIR |= 0x16;
  P5OUT = 0x10;
  P1DIR |= 0xf0;
  P1OUT |= 0xf0;
  P8DIR = 0xff;
  P8OUT = 0xff;
  P9DIR |= 0x0f;
  P9OUT |= 0xff;
  TA0CTL=0x02c2;
  TA0EX0=0x0007;
  TA0R=(65536-20000);
  TAIFG=0;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pro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Error[Pe011]: unrecognized preprocessing directive)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0()
{
  TA0R=(65536-20000);
  TAIFG=0;         //(Error[Pe137]: expression must be a modifiable lvalue )
  t++;
}
括号里是错误原因,该怎么改,求指教

网友A:
pragma vector = ... ; pragma写错了

网友B:
TAIFG 这儿TAIFG是一个宏,一个常量,常量是不能赋值的;

楼主:
TAIFG不是标志位吗,为什么不能赋值?

网友A:
昨天翻了下msp430f5438的手册,msp430f5438没有寄存器TAIFG,看你用的是Timer0,你应该用TA0IFG寄存器

楼主:
    你看的好像是msp430f5438a的芯片手册  ,5438不是TIME-A和TIME-B吗, 我看的5438的芯片手册里就没找到那几个寄存器这是一部分寄存器

网友B:
你看看你用的头文件里是定时器0的寄存器是什么名字

楼主:
这个里面好像没有涉及到标志位的寄存器

网友C:
我看的这个数据手册里同时介绍MSP430F5438和MSP430F5438A,在Timer0部分,没看到说MSP430F5438和MSP430F5438A有区别

楼主:
貌似TA0IFG还是不能识别

网友D:
写源代码前,看看本蕊片的头文件,通过这个文件把硬件跟软件关联在一起。必须看明白头文件是预先必做的功课。

网友E:
430没有位的算法,都是字节加位置码,提取出那个位。TAIFG就是那个中断标志的位,你可以先读出控制寄成器的值与位置码相与,判断是0还是非0,还有对位置吗取反相与,再写回控制寄成器,就清了标志位了。

网友F:
表达式必须是一个可修改的值

网友G:
具体的解决方法根据你使用的编程语言的不同

网友H:
被认为是常量字符串

网友I:
#progma有问题

网友:
TAIFG不能定义的

网友J:
看看工程代码

网友K:
TAIFG=0;  这个有问题

网友L:
自己敲的代码吗?

网友M:
TAIFG可读的。

网友N:
网上别人的代码怎么写的

网友M:
TAIFG这个不能写入数据。

网友F:
这个可能定义的有问题呢?

网友L:
都敲写错了。

网友G:
已经实现定义好了吗?

网友K:
#progma vector写错了。

网友H:
不可以进行修改的。

网友J:
这个错误代码抄袭哪里的

网友I:
#progma 看看别人怎么写的

网友:
TAIFG这个只能读取。

网友N:
错误原因双击就能看到

楼主:
能问个菜鸟问题吗  430是不是有2个定时器?  那后面的A5是什么意思?

网友O:
A5,TI内部的外设技术编号,有几个定时器看具体型号,别的型号有B7定时器外设。

网友P:
这是位在字节中的位置码。

网友Q:
查看一下是否有这个矢量。

网友A:
有几个定时器也不一定的,430高级系列的资源还是比较多的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R:
TAIFG就是那个中断标志的位,你可以先读出控制寄成器的值与位置码相与,判断是0还是非0

网友S:
定时器0的寄存器在头文件里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T:
MSP430F5438和MSP430F5438A的区别不大

网友U: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V:
这个定义的错吧。

网友W:
TIMER0_A1_VECTOR ,TIMER0_A0_VECTOR

网友X:
应该属于嵌入式系统范围。

网友Y:
只要往里面对应向量(实际也是某地址)填相应函数的首地址

网友Z:
#pragma vector=PORT1_VECTOR表示给这个向量表中的外部端口中断所对应的地址进行赋值

网友AA:
关键字__interrupt则表示这个函数是中断服务函数这种特殊函数。

网友AB:
#pragma vector = 中断向量(可在头文件中进行查找)

网友X:
MSP430内部有一个中断向量表

网友AC:
实现定义好了?

网友W:
Timer0的中断向量

网友AD:
表达式必须是一个可以修改的

网友V:
变量的引导有问题的

网友U:
编译有报错吗?

网友AB:
TIMERA使用两个中断向量,其中CCR0优先级最高占用AO_VECTOR;而TIMERA的溢出中断和CCRI CCR2占用A1_VECTOR.

网友AA:
TIMERA0_VECTOR 只是针对TimerA0的中断

网友Z:
并赋值为函数void Port_1(void)的首地址。

网友Y:
#pragma vector=这句话就是给这个中断向量表进行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