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上电后DSP的电源和地都有,但是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

楼主(2018-09-07):
用的是VC5416,上电后DSP的电源和地都有,但是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查了好几天都没有解决

网友A:
晶体振荡器没有信号有可能是5416的内部振荡器没有工作,晶振的电路比较简单,如果你确定没有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换成钟振,隔值流后再接入X2脚或者用晶振稳压的多谐振荡电路接入。

网友B:
晶振的电路比较简单,但其实这个简单电路的故障概率还是蛮高的.

网友C:
除了振荡器关闭或者接触或焊接接触不良的问题外, 晶振(晶体谐振器)也蛮容易失效的.

网友D:
挨个换晶振电路的芯片试试

网友E:
有没有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F:
有些单片机上电后默认工作的是内部的振荡器,外部晶振的工作需要经过软件的配置的

网友G:
晶振容易受到干扰

网友G:
外部晶振的工作需要经过软件的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