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USB协议与USB通讯

楼主(2018-09-08):
kidding?

网友A:
做过ARM单片机通过GPIO模拟USB DEVICE和USB HOST,全速12Mbps。模拟USB HOST相对容易些,模拟DEVICE最坏情况下会占将近100%的CPU时间。

楼主: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ARM单片机通过GPIO模拟USB DEVICE和USB HOST,全速12Mbps。模拟USB HOST相对容易些,模拟DEVICE最坏情 ...

ARM比较复杂估计我是不怎么看的懂

网友B(2020-06-13):
引用 网友A:
做过ARM单片机通过GPIO模拟USB DEVICE和USB HOST,全速12Mbps。模拟USB HOST相对容易些,模拟DEVICE最坏情 ...

请问你当时是用的IO口直接模拟,还是使用定时器捕获和输出呢?

网友C:
这个相当NB了!楼主搞的怎么样了?

网友D(2020-07-16):
很多啊,最简单的就是 手机快充的诱骗器具,都是用单片机写的

网友E:
以前网上有个ATMEGA8写的编程器挺牛的,是用IO模拟的USB DEVICE

网友F(2020-09-16):
这是说AVRUSB吧

网友G:
这个方案不行的。可以使用usb转串口才行的。

网友H:
现在带有USB接口的MCU已经很便宜了,才1块出头,没必要模拟! windows + HID 完美~

网友I:
现在的通讯真的有点复杂

网友J(2020-12-04):
网上有用atmega8和CORTEX-M0模拟的现成方案,不过是低速USB。理论上,只要速度够快、指令执行时间确定的单片机都可以模拟。

网友K:
引用 网友H:
现在带有USB接口的MCU已经很便宜了,才1块出头,没必要模拟! windows + HID 完美~ ...

正解,这样最方便。

网友L(2021-03-18):
廉价MCU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