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片内RAM大的DSP效率高?

楼主(2018-09-07):
为什么要片内RAM大的DSP效率高?

网友A:
目前DSP发展的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要设计高效的DSP系统,就应该选择片内RAM较大的DSP。片内RAM同片外存储器相比,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B:
对于C2000/C3x/C5000系列,部分片内存储器可以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访问两次,使得指令可以更加高效。

网友A:
片内RAM运行稳定,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也不会干扰外部。

网友C:
DSP片内多总线,在访问片内RAM时,不会影响其它总线的访问,效率较高。

网友B:
效率是比较高,但是RAM大了价格也高了啊

楼主:
这样啊,了解了。。。

网友D:
应该选择片内RAM较大的DSP。

网友E:
很多DSP的运行主频并不一定比微控制器更高了

网友F:
C6000系列的DSP?

网友G:
DSP在硬件结构上做了优化,使得其运算效率非常高。

网友H:
使用多线程提高代码运行速度

网友I: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J:
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

网友K: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

网友L:
提高数据交换的能力。

网友K:
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D:
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要设计高效的DSP系统

网友M:
使得指令可以更加高效。

网友E:
DSP都有大量针对矢量及浮点算法优化过的、周期更少的指令

网友J:
也不会干扰外部。

网友F:
DSP可以在600M的主频

网友I:
片内RAM运行稳定

网友G:
更高的运行速度和信号处理速度

网友H:
DSP的硬件系统需要考虑时序。

网友L:
扩展下RAM?

网友N:
够用就好。 其他交给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