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DCOCLK被用作MCLK情况下,SCG0置位后是什么操作?

楼主(2018-09-07):
(无正文)

网友A:
User's Guide怎么说?

楼主:
SCG0  系统时钟产生0.当这一位被置位时,如果DCOCLK没有被用作MCLKorSMCLK 就会关闭DCO dc gennerator.

楼主:


网友B:
SCG0置位后,倍频环中的频率积分器被禁止,FLL的输出频率将不再被自动调整。此时MCLK是不准确的。

楼主:
在LPM状态下,进入中断后没有reset  SCG0。如果我MCLK用的是DCOCLK会发生什么?

网友C:
会出现程序跑不动吗

网友D:
你这都是在哪看到的

网友E:
在LPM状态下,进入中断后没有reset  SCG0。如果MCLK用的是DCOCLK,同样是不准确的

楼主:
嗯,明白了,明白了

网友F(2021-11-11):
请问一下,如何把SCG0置位,我现在需要对一个信号进行欠处理,想用个很低的采样频率抽样,所以需要SCG0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