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最大只有1.6V

楼主(2018-09-07):
我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问题是输出最大只有1.6V

楼主:
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

网友A:
lm324,输出应该能够到 3V以上,通常能够超过 3.6V 空载。
是不是带了负载下拉了?

网友B:
最大是1.6v  怎么又会在5v附近,不懂

网友C:
悬空影响不大。

网友D:
是运放电源电压5V,但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6V吗?

网友E:
建议上图

网友F:
输出最大应该可以到VCC-1.5,约3.5V

网友G:
是不是输出负载太重了,把输出拉低了。

网友H:
悬空应该不是主要问题,看这个电路需不需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I:
是做比较还是放大?放大的话需要注意放大倍数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J:
这是输出电位被拉低了,有电路设计有问题驱动不够

网友C:
单电源最好考虑一下抬高负端电位再放大吧  当然你的倍数要合理

网友D:
个人觉得运放最好不要悬空   这样有可能会引入干扰信号   最好的处理方法还是将该管脚接地   你是使用单电源供电   这样个人觉得比较合理

网友K:
要注意: LM324 的输出高电压只能到 VCC- 1.4V 左右。

网友L:
如果要输出 5V,考虑采用轨对轨的运放,或者提高电源电压

网友D:
这个对所提供的电源的也需要注意下的吧。

网友M:
只要电路正确,没用的引脚不接没关系的。

网友N:
单电源供电的,只要是不考虑负信号的就ok的。

网友E:
我原来设计的时候没有用到的管教就是直接悬空的。。

网友E:
估计是电路上出了问题

网友O:
输出电位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