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RGB屏触摸几下之后进入HardFault_Handler

楼主(2018-09-07):
RGB屏触摸几下之后进入HardFault_Handler

网友A:
更改堆栈大小

楼主:
更改堆栈大小好像也没用,触屏还是点几下就死在HardFault_Handler了

网友B:
这就不好查,程序,硬件都不好说;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是内存(数组)溢出越界等引起的,一般不会是硬件问题!

网友D:
通过寄存器来先识别什么类型的故障, 通常 Hard 故障由其他几个故障上访而成. 识别到类型后, 再根据堆栈中故障地址来分析故障原因.

网友D:
最常见的是非法地址访问. 而野指针往往最常见一些.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哎。。慢慢查吧

网友E:
八成是数组越界,访问到非法地址了。

楼主:
已解决了,自己犯了个很低级的错误,由于有很多层界面的切换,当时忘了都用的是隐藏窗口的函数,所以创建窗口一多的话内存溢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