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例子——共射共基放大器

楼主(2018-09-07):
(无正文)

楼主:
下面,看看共射共基放大器,且注意其如何消除共射组态下的Miller效应。

楼主:
共射共基

楼主:
在“剖析《模拟电路》”的放大器基本说明中曾经说过,放大器的输入输出究竟是电压模还是电流模须看其阻抗关系。这里,共射放大器至共基放大器间传输的就是电流模。由于共基放大器的输入阻抗很低,前级共射放大器的“电压增益”也很低,致使其Miller效应可以忽略。

电流模传输在高频和高速电路或器件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网友A:
实际用时间常数加和法来估算带宽。带宽由最大的时间常数决定的。之和倒数即是带宽。

网友A:
CBC的等效电阻由低阻的第二级的RE来取代,欧级的,原来RC负载是K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