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LED驱动开关打开后闪一次再亮

楼主(2018-09-07):
最近在做一款LED驱动,采用晶丰明源的BP3316,输入220V,50hz,输出30V,400mA。如果把开关打开,电源插头直接插进插排,LED正常亮。如果先将插头插进插排内,再打开开关,LED灯先闪一下(不是一直闪),再亮起。有兄弟遇到这种问题吗?下图是相应的电路及PCB。

网友A:
可能是IC电源电容不合适

网友A:
输出电容较大,它充电的时候原边供电全靠电容余电电量不够于是打嗝一次,还可能出现打嗝多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容较大,它充电的时候原边供电全靠电容余电电量不够于是打嗝一次,还可能出现打嗝多次的情况 ...

果然是这个原因,参考电路上面是2个220uf,我只焊了一个,现在减小到2.2uf,就没出现这个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