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和数码管有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楼主(2018-09-07):
发光二极管特性曲线
发光二极管由一个PN结组成,所以具有正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由于发光二极管的特性曲线非常陡,所以在设计电路时需要串联限流电阻。一般发光二极管的电流范围是十几mA~几十mA之间。由下图的红色发光二极管(0805封装)特性曲线可以看出,当发光二极管两端的电压升高到1.7V左右开始导通,而且电流上升速度很快,所以必须设计限流电阻。
发光二极管电气参数
以红色发光二极管为例,找到器件的电气参数表格,可以得出红色发光二极管整箱正向导通为25mA,正向导通电压为1.7V~2.4负,和特性曲线也是一致的。
发光二极管限流电阻选择
由于红色发光二极管整箱正向导通为25mA,正向导通电压为1.7V~2.4负,和特性曲线也是一致的。如果电源是5V,发光二极管典型正向导通电压值2V计算,限流电阻的电压为为3V,如果要满足发光二极管的正向导通电流为25mA,则限流电阻阻值为120Ω。
发光二极管电路
发光二极管串联限流电阻接电源。
发光二极管和数码管的关系
数码管是由8个发光二极管组成,构成8字形,然后在表面贴上显示膜,就形成了数字8的显示效果。所以数码管的控制就是多个二极管有规律的进行控制就可以实现数字的显示。
发光二极管和数码管的关系视频讲解
--------------------------------------------------------------视频链接--------------------------------------------------------------
--------------------------------------------------------------原文出处--------------------------------------------------------------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谢谢,不需要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谢谢,不需要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谢谢,不需要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是管理员吧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我是版主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的有些视频为什么屏蔽了,有的帖子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把你的QQ留下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涉及到广告、拉人等情况,就有可能被屏蔽

网友B(2019-03-20):
多谢分享啊! 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