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555输出接个大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8-09-08):
如图我找到的用555做呼吸灯的电路。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要在555输出端后面接一个51K的大电阻R4,他有什么作用?
还有在这个电阻R4很大的情况下,即使三极管导通,Uce仍然有3.4V;但我如果把R4换成100欧的,三极管导通时Uce就只有50mv了。请教下为什么会这样?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电阻和电容组成一个积分电路,这样可以对555输出的方波进行积分,可以实现LED缓慢点亮或者缓慢熄灭的效果,否则直接555驱动,只能是轮流点亮熄灭,没有渐亮渐暗效果。这里你仿真电压表显示的数据,应该是一个平均数据,实际上是一个升--降--升--降的过程。至于电阻换小了,管子导通电压会降低,这个应该正常的。

楼主:
本来原图R5是10K,板子焊起来之后,led一直是亮的,亮度有微弱变化。我怀疑是R5太大导致放电电流太小,没等放完就又充电了;所以我把R5并上了一个100欧的,然后就正常了。
不过我不明白的是,R4变小应该会导致C2充电电流变大,为什么会导致三极管导通压降的变化呢?
谢谢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原图R5是10K,板子焊起来之后,led一直是亮的,亮度有微弱变化。我怀疑是R5太大导致放电电流太小,没等 ...

积分周期和震荡周期你这里是分开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三角波发生器,当积分周期超过震荡周期,就会把输出的方波,积分成直流脉动,所以R5大了,整个积分回路周期大于方波周期,发生led亮度微弱变化。
其实你这里不修改R5而是修改C也是一样可以达到呼吸效果的。
R4变小到100欧姆,100mS就可以把电容上面的电全部放完或者全部充满,导致其实是电容这里基本上就是接近方波的梯形波而不是三角波,由于驱动能力增大,因此555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时候,管子就进入深度饱和,0.几伏很正常。但这个时候,当555输出低电平时候,管子应该会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积分周期和震荡周期你这里是分开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三角波发生器,当积分周期超过震荡周期,就会把输出 ...

多谢多谢。
R4的取值我基本明白了。
对于R5,是不是可以理解为R4,R5,C2共同构成积分电路,R4负责充电周期,R5负责放电周期?如果R5比较大的话,我减小C2的值来达到呼吸的效果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R4的取值我基本明白了。
对于R5,是不是可以理解为R4,R5,C2共同构成积分电路,R4负责充电周期 ...

R5只负责对外放电,驱动三极管,R4负责积分电路的充放电(555输出低放电,输出高充电)。
正确的做法就是应该加大R5,让积分电路负载比较小,而通过控制C2大小来匹配方波周期,实现最佳呼吸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只负责对外放电,驱动三极管,R4负责积分电路的充放电(555输出低放电,输出高充电)。
正确的做法就是 ...

还真是这么回事,我把R5并联的100欧拆了恢复10K,然后把C2也拆了重新焊上10u或者22u都试了下,呼吸效果很好。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哈,如果积分充放电都是通过R4C2进行的话,那么在他们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那么积分、震荡周期也都是不变的,单单减小R5也可以改善呼吸效果呢?
谢谢您的耐心指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