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新唐的低管脚8051芯片哪里有汇编指令表? 我想看看它跟标准的MCS51有否区别.

楼主(2018-09-08):
在应用中,发现N76E616的一条标准MCS51的2个机器周期的汇编指令,实际上要执行4个机器周期.

楼主:
[ C:0x0B75    43D940   ORL      P4(0xD9),#0x40 ] 这是标准的 ORL direct, #data 指令,应该是2机器周期的,实际测试在N76E616上需要0.36US左右,对应11.0592MHZ系统时钟,就是4个时钟周期.

楼主:
找到了,是3个周期.在N76E616资料内有.

网友A:
手册内有的,不过一般都是用C开发了。

网友A:
你们都是做什么项目啊,为何还要精确考虑这个

网友B:
大部分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C:
指令肯定和标准51兼容的,就是执行时间差别很大。
所谓的1T,很多指令周期不是1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