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A82G5D16 PWM频率问题(结帖)

楼主(2018-09-08):
新手对这个单片机不熟悉,请问,我想要用PCA产生一个2K频率的50%占空比的PWM波,要怎么设置,好像时钟源只有systemCLK/12,之后没分频了?

网友A:
没有分频了嘛?

网友:
PCA的输出频率和 精度有关系, 有8位 10 位 12 位  16位,精度越高频率越低,                 PCAPWM0 =0x00;        //set 8 bit PWM
我设置8位模式的时候频率可以做到 23KHZ,   10位的时候是  6KHZ ,另外  CHRL CLRL是调节频率的。

楼主:
对的,用CHRL CLRL调节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