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PROGRAMMER+STLINK不适合投产时烧写芯片吗?

楼主(2018-09-08):
首次用STM32开发产品,用STLINK2在keil V5里下载调试都很顺利,现在准备小批量投产,下载安装了STM32CubeProgrammer,使用它烧写芯片,硬件工具是STLINK V2,发现有诸多不便:
1、主程序FLASH和加密字OPTION要分开两个步骤烧写,无法一次性完成。
2、更换芯片会造成连接故障、需重启STLINK;只好在换芯片之前断开、换好后重新CONNECT,很不方便。
3、烧写每个芯片的OPTION字都要先设置好它的数据再烧写。
也许是操作方法有问题?也许是我选错工具软件?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顶一下。大家用什么软件烧写芯片?

网友A:
用jlink或者购买脱机烧录器吧。

网友B:
EP968很好用的!当然可能贵一点,看需求吧!

楼主:
大家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C:
STLINK2本来就不是生产型烧录工具啊。另外你要主程序FLASH和加密字OPTION要连续烧录,可以使用STVP用新建工程的方式建立一个烧录项目就可以只按一次,循环烧录啦。STM32CubeProgrammer没用过,不熟悉。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LINK2本来就不是生产型烧录工具啊。另外你要主程序FLASH和加密字OPTION要连续烧录,可以使用STVP用新建工 ...

在STVP里,我设置了OPTION,并保存成project,为什么project文件里并没有保存OPTION信息呢?
再次打开此project,OPTION并不是上次修改的值。

网友D:
有没有成批的烧录工具

网友E:
批量投产如何烧写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STVP里,我设置了OPTION,并保存成project,为什么project文件里并没有保存OPTION信息呢?
再次打开此p ...

option也要单独保存的,就放在project目录下,打开项目的时候会自动打开Memory & OptionByte

网友F:
用STVP就好了,跟STM8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tion也要单独保存的,就放在project目录下,打开项目的时候会自动打开Memory & OptionByte ...

谢谢。看到OPTION设置标签页了。
但是设置OPTION的.hex或.S19文件怎么生成呢?